[飞利浦]
极品飞利浦显示器

楼主(2014-09-01):
飞利浦显示器MWX1220I 电源板 修了3个 都是炸了保险 和保险后的一个元器件 不知道怎么修 请教高手 上个图 给各位师傅看看
显示器

网友:
这是图片 请各位师傅看看

网友:
晕,别光换保险兄弟。看看后级有没有短路,有没有坏件。

网友:
看看 开关管 pwm

网友:
保险和一个压敏电阻炸裂.一般情况下后面的元件应该是好的.把压敏电阻拆了,可以不装.只换保险.但是后的元件需要你亲自测一下

网友:
测的时候在保险处用灯炮代替.品牌的电路设计有好处,压敏电阻坏了,后面的元件大都可以免去灭顶之灾

网友:
那是压敏电阻,一般大小为14v561,电流太大容易烧这个

网友:
我测了下桥堆 和开关管 没有短路 那个亚敏电阻 没有配件

网友:
显示器电源板还是比较好修的!测下整流桥和开关管没有短路,就串个灯泡看看!检查碰见就烧保险,后面都没有坏的!

网友:
一般就直接上保险就行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