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L-ARS760C1 V1.0 两短声报警不显示

楼主(2014-09-01):
联想         家悦i3635              L-ARS760C1 V1.0 两短声报警不显示

联想L-ARS760C1 V1.rar

网友A(2015-06-20):
是BIOS吗? 还是你的维修案例!

网友:
引用 网友A:
是BIOS吗? 还是你的维修案例!

bios

网友:
那怎么办 修OK了?

网友:
果然一刷就OK了。 感谢!

网友(2015-09-03):
我的现在是缺电压,总线和CPU都没有电压,CPU电源管理芯片没有VCC

网友:
联想的主板很多都是BIOS的问题,因为某宝上面的联想板子,BIOS真TM不知道是什么BIOS

网友(2015-11-03):
联想的主板很多都是BIOS的问题

网友(2016-07-27):
我遇到一个联想的这块主板,也是一直不亮机

网友(2016-10-28):
刷一下试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