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420 风扇报错

楼主(2014-09-01):
  E420 风扇 报错   换过风扇 刷过BIOS  换过 EMC2103(温控芯片) 换过EC    RN8501 也拆了 还是故障依旧
好像有大神 解决了这个 问题 求帮忙指点一下谢谢 同样问题的帮忙顶起  大神现身吧  现在生意不好做 帮帮忙吧

网友:
开机风扇转吗

网友:
风扇转  速度比 正常还要快一些

网友:
上次修过进水的    温控附件小电阻断线

网友:
温控到EC  到 风扇插头 都看了   都是正常。。

网友:
楼主的问题  不好解决了  唉!!

网友A:
我遇到两个。都是拆了那个电阻就好了。但是第二个用了不到一个星期又报错。换了风扇好了。

网友:
查下插USB 3。0那块转接板下面有个芯片,二极管容易掉

网友:
顺着检测风扇的线查啊

网友:
查一下图纸吗。吧有关温控的所有原件都给他拆了!

网友:
怎么修啊 各位大侠说清楚啊

网友:
真心不会赚呀

网友:
温控到EC  到 风扇插头 都看了

网友:
不好解决  同样未修复的路过!

网友:
都 说刷BIOS 能解决 你都刷过了还不行 没法了

网友(2014-10-10):
引用 网友A:
我遇到两个。都是拆了那个电阻就好了。但是第二个用了不到一个星期又报错。换了风扇好了。

哪个电阻   能告知下,吗?

网友:
RN8501,要开点位才好找,你把显卡额那个位置拍个清晰的照给我。,

网友:
你这个是报错fan的吗

网友:
查一下线路吧

网友:
风扇报错,没这么难搞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