G470无CPU供电,向大神求助

楼主(2014-09-01):
联想G470,板号,LA6751P,BEF:1。故障为上电无CPU电压
刚拆机器发现无CPU电压,查95831工作条件,发现456脚,其中一脚无电压,断电测阻值其中一脚对地为0,直接摘CPU,再测只有十几欧,果断换95831,换后再测阻值正常,上CPU测阻值又被拉低,果断判断CPU坏。空板摘24脚电阻,CPU电压正常产生,以为维修到此结束,找老板借CPU上机,满怀信心呀,结果还是不出。上电到0.247,掉电重启
进入艰难维修了,刷BIOS,换南桥,无果,刷EC BIOS ,换EC,无果,论坛上的帖看了好多个,感觉和论坛上的不像。
现在测的故障,上电到0.247,掉电重启,南桥25m晶振无波形,晶振,电容,电阻已换过,PM_DRAM_PWRGD,抬高200MS后又被拉低,‘南桥BIOS有波形,但摘掉电南桥BISOS,故障一样,SLP信号和电源好都会正常送出,这一点很不解。EC送出的RSMRST在触发时也会被拉低,但速度很快,只有十几毫秒,ECl和BISO也换过,这个也很解。求大师解释。

网友:
小白等待维修结果,学习中

网友A:
能动的故障点  都查了     要修好不容易啊

网友:
引用 网友A:
能动的故障点  都查了     要修好不容易啊

快发疯了,再一次挑战理论知识底限

网友:
还是CPU电压问题啊,这机器那块容易出问题啊,查下基本电压,有时候就是疏忽了,这些啊

网友B:
0.247CPU电压还没出来吧!怎么就换南桥,EC了,难道是南桥或EC发出的开启信号。

网友:
碰到过网卡短路出现这现象 楼上查查看

网友:
高手都回家睡觉了吗,pch的时序还没跑完!

网友:
引用 网友B:
0.247CPU电压还没出来吧!怎么就换南桥,EC了,难道是南桥或EC发出的开启信号。

HM6系列的,请看下时序图

网友C:
看EC发出那个PG信号没有,以及板上的二级电压都出全了没有。

网友:
我之前的一台问题和你一摸一样也是PM_DRAM_PWRGD为低。。。直接拉电压也是会被拉低。。。修到外面还是没修好。。等待你修好了分享下经验

网友:
我也是和你一样刷BIOS换南桥 换EC我还把所有的二级电压转换电压都查了该搞的都搞了就是不出CPU电压

网友:
乌龟壳换了吗

网友:
重新找个CPU试亦下吧

网友D:
你想想,95831坏,CPU坏,MOS管还能好了吗?

网友:
这也算通病了吧,把PCH换掉,基本解决故障

网友E:
VR_ON有没有电压?如果有电压,可以测南桥发个自己用的33m时钟,如果没波形先刷刷bios
VR_ON没电压就先查查APWROK,sa_pwrgood
                                                                                  个人建议仅供参考

网友E:
引用 网友E:
VR_ON有没有电压?如果有电压,可以测南桥发个自己用的33m时钟,如果没波形先刷刷bios
VR_ON没电压就先查查 ...

南桥改桥,老是忘记单桥的事,第一部如果刷换bios不行基本是桥内部时钟问题,要换桥

网友F:
还有转化电压没有出来吧

网友:
引用 网友C:
看EC发出那个PG信号没有,以及板上的二级电压都出全了没有。

EC送南桥的信号已全部正常,南桥的工作电压全部量过,没问题

网友:
铁壳MOS管吗!这个不是铁壳的

网友G:
引用 网友E:
南桥改桥,老是忘记单桥的事,第一部如果刷换bios不行基本是桥内部时钟问题,要换桥

VON,已发出,那是EC的事,EC送的信号已正常,南桥的32M晶振的波形,是25m有电压无波形,现在的问题是:1,25m晶振无波形,2,DRMPOWOK会抬高再拉低,装不装南桥BIOS,故障一样。

网友:
引用 网友F:
还有转化电压没有出来吧

希望时,再查查看

网友H:
  要看有没有显卡供电哦。

网友:
换块主板绝对好

网友E:
引用 网友G:
VON,已发出,那是EC的事,EC送的信号已正常,南桥的32M晶振的波形,是25m有电压无波形,现在的问题是:1 ...

必须要先出时钟后,桥发出H_CPUPWRGD给cpu,cpu发出svid给电源芯片才会出cpu供电,所以我觉得你说的情况有可能是晶振坏,有可能是南桥坏

网友G:
引用 网友D:
你想想,95831坏,CPU坏,MOS管还能好了吗?

说的在理,不过摘24脚电阻,电压可以正常产生,再者如果MOS管坏,但它的控制极应该有电压或者波形,可这个什么都没有。

网友:
引用 网友E:
必须要先出时钟后,桥发出H_CPUPWRGD给cpu,cpu发出svid给电源芯片才会出cpu供电,所以我觉得你说的情况 ...

晶振,电容,电阻已换过,南桥老板已换全新,他BGA技术比我强,换桥都是他换,很少出问题,难道这个例外,但和换桥前的故障是一样的!

网友:
引用 网友H:
要看有没有显卡供电哦。

独显供电有的。

网友:
是好了,但我一毛钱也拿不到了。白修了几天

网友D:
引用 网友G:
说的在理,不过摘24脚电阻,电压可以正常产生,再者如果MOS管坏,但它的控制极应该有电压或者波形,可这 ...

还是建议你换了MOS管!别看波形什么的,性能变差不是所有仪器都能发现的。

网友:
引用 网友D:
还是建议你换了MOS管!别看波形什么的,性能变差不是所有仪器都能发现的。

好,一会试着换下,先谢谢了

网友:
小白学习中 大师赐教

网友:
估计也是换板了吧。  这个型号我修过几个   大多数都是换PCH   有一个摘了24脚电阻也出供电,但它最终还是95831内部控制器出问题,是换供电芯片好的。  你遇到的这台属于坚钢类型的了 的确不好搞啊 。不过也有可能换芯片的过程中扩大的故障呢。

网友:
APWROK+PWROK--BIOS--PROCPWRGD---SVID--VCORE,前面的时序自己查吧都是基础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