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优派]
瞎猫碰上死耗子HP LE2001W维修小经验……外加曝光一个维修界败类……

楼主(2014-09-01):
今天拿到同行一台HP LE2001W的液晶显示器,据说是雷击的,呵呵……又是捡钱的……

上电一测发现电源灯狂闪不开机,有电源反应,应该不是雷击的,管它,拆!!

拆开后发现屏框被搞得惨不忍睹……该机器被换过灯管,那家伙牛逼的很,屏都不拆,直接翘掉屏框四角挖出4个大洞,直接那样换灯管,屏是20寸的灯管,他居然给装上了19寸的灯管,搞的左边短了4CM……这不是瞎搞吗?严重鄙视!!

我就搞不明白了,拆个屏好好的换几个灯管有这么麻烦吗??做事实在是太不负责任了,简直是维修界的败类……

这种投机取巧的事还挺多的
比如我就见过,灯管老化图省事就用去保护的方法,反正就保修一个月……
4灯管的用3KV高压电容来屏蔽坏灯管,反正能正常使用,只是暗一点罢了……

所谓的30块钱修液晶,40块钱换灯管也是你们搞出来的吧??

好了

说正题,拆机测电压发现12V变20V,5V变10V,非常奇怪,只见过电压偏低的却没见过电压反而变高的

街上驱动板,,5V电压不停跳变 3.3 5 7 10 就这样乱跳,看样子是带不起负载

因为是雷击,所以供电芯片坏的可能性比较大,以前遇到过一台HP 17寸的雷击,12v正常 5v短路,换了5v稳压管发现只有3.3v电压……无意中换了供电芯片就修复,于是换了一个新的TEA1530A,测试 故障依旧……

测试5V稳压管阻值正常,先换掉5V滤波电容,16V 1000UF,测试故障依旧……

以前遇到过50V 40UF 小电容不良导致5V不稳定的,换了之后故障依旧……

迷茫了,接下来最后可能就是回馈电路这部分了,也就是光耦和431,光耦是白色的,型号ET1103??没见过,但貌似这玩意是通用的,换了个PC123,测试故障依旧……

接着换了个431.没报多大希望,结果就修好了……真实瞎猫碰上死耗子了,完全是盲修修出来的……

亮机测试,两边是灰蒙蒙的……

网友:
这种故障应该先想tl431,lz涨经验了。

网友:
431是什么东东?

网友:
稳压器,一端输出固定的电压,用在次级反馈电路上,电压跳变,431,光耦,电源IC,电容等

网友:
反馈电路引起的电压跳变啊。

网友A:
全称应该叫:TL431 是可控精密稳压源

话说楼主在没用图纸的情况下就将问题解决说明还是技艺高超啊

网友B:
431坏的很少,电压跳变的比较难查,一般都是代换法

网友:
我也遇到过这情况,上家把螺丝拆乱了,发到我这

网友:
这种情况不多,不过我换光偶都是431一起换

网友:
还是拆屏换管好,,,只是废时间。。

网友:
话说他这么翘不怕把屏弄坏了?翘下比拆都费时间把?

网友:
灯管我一般都拆屏换的

网友C(2014-10-04):
这种显示器看着也太不爽了吧

网友:
引用 网友C:
这种显示器看着也太不爽了吧

同感,真的非常的鄙视不拆屏破坏换灯管的行为。

网友:
来学习经验了。

网友:
有的时候自己不了的板子,用过的件钱都可以淘一个板子了,现在的板子太便宜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431坏的很少,电压跳变的比较难查,一般都是代换法

同感!次级电容不良,431,光耦,电源IC,300V不够,震荡电容...都有可能。人民币难挣啊。

网友:
无良的商人啊  漏光有点严重

网友:
电压跳变排除后机短路,电源带不起负载。就是反馈容易出问题。

网友:
这种换灯管方法是广州特产!!!

网友:
了解了原理,就好修了。

网友:
20 的屏  换19的  会有暗区的   就算没得20灯管  也应该错开2根灯管  是光线均匀啊     光耦  用2个万用表 是可以测出好坏的

网友:
这应该是不花钱修的

网友:
坚持打击维修界的败类,以低价打扰市场,破坏维修界形象,楼主维修思路还是不错的

网友:
搞维修什么样的人都有,对用户负责好点

网友:
431坏的很少,光耦坏的多,不好查啊

网友:
反馈电路引起的电压跳变

网友:
鄙视 换等管的人    太垃圾了吧   一点都不认真

网友:
挖洞是因为他怕拆下来碎屏

网友:
引用 网友A:
全称应该叫:TL431 是可控精密稳压源

话说楼主在没用图纸的情况下就将问题解决说明还是技艺高超啊

可控精密稳压源  什么意识 来点能看懂的 不要专业术语啊

网友:
这种人我还是第一次见,真他妈猥琐至极

网友:
这屏是LTM200KT03,自己不动脑子专门在论坛上学些歪门邪道的家伙就不知道怎么拆了。

网友:
光耦跟晶闸管 这个容易引起

网友:
我想楼主对电路还是蛮了解

网友:
换431从来没好过

网友:
翘成这样也是一种技术啊、。。。

网友:
我一般能拆屏换灯管就拆屏。
有些螺丝滑丝了,我就是不拆屏换的,然后再封上,用起来也差不多,至今无返修。

网友:
这么换灯管不怕把屏弄碎么 , 真是朵奇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