传个图片给大家看看今天的惨状

楼主(2014-09-01):
简直惨不忍睹

网友:
温度没有控制好吧!!

网友:
这是用土炮吹的吗?

网友A:
确实
我看了都头疼了
  最后是不是放弃了 ?

网友B:
我关心的是,最后主板干起泡了没有呀。

网友C:
温度还没到就强行搞。。。

网友:
拔之前没试看能不能动吗

网友:
主板报废了吧,霸王硬上弓不行的

网友D:
这不是黑胶吧?

网友:
温度没有达到  就开始拆  就会有这样的后果,楼主是用什么取的

网友:
CPU还在板上就这样搞了,高手啊

网友:
CPU还在上面就上bga。不怕CPU废了吗!

网友:
楼主,是不是要接十几根线.

网友:
没有黑胶就不用贴锡纸吧

网友:
厉害没东西我可不敢搞

网友:
风嘴没对准吧

网友:
这不是V3000吗  又没有黑胶还拔掉点 !没黑胶用吕铂包什么呀 本来没事的包了反而不行了!

网友:
下次注意点

网友E:
引用 网友B:
我关心的是,最后主板干起泡了没有呀。

没有起泡   就是做芯片是后面总是不化

网友:
引用 网友A:
确实
我看了都头疼了
  最后是不是放弃了 ?

做的时间太长怕起泡  ,还怕芯片挂,,做的时间不长怕掉点  这次不是我做的

网友E:
引用 网友F:
为什么你们总是喜欢搞那么多锡箔纸贴板上,我总觉得是多余的。

你们除了ibm的就不贴吗?

网友:
引用 网友D:
这不是黑胶吧?

没有黑胶

网友:
引用 网友C:
温度还没到就强行搞。。。

一边吃饭 一边拔桥

网友:
是不是BGA风嘴没对好

网友:
v3000呀楼主温度没有控制好的

网友:
这个真惨了,,我这边都是高温吹的,芯片挂总比板挂好吧,,

网友:
CPU没弄下 就搞。。。

网友:
起初我以为是黑胶   但是后面看到不是黑胶   那我就只能呵呵了!!

网友:
我是小白。。 若修好希望拍个图片。。我是没补过点。。还不知道这么多要怎么补哦。 上次拆IBM的也掉了几个。。补不上来啊

网友:
引用 网友E:
没有起泡   就是做芯片是后面总是不化

如果是土炮的话, 最好先预热

网友:
是楼主弄的吗

网友:
还没熟透就硬撬了吧,我做BGA经常不拆CPU,但是内存不可以,我修过一台机就是因为没拆内存做BGA,结果内存伤了,引发后面一大堆的不稳定故障害了我一个月

网友:
估计你失恋了··不要分心阿···这其实只是一个小小的手术··你却做成这样··哎······加油哦····

网友:
小小的手术你却做成这样··哎···加油哦

网友:
要摘下来的时候最好先挫一挫 再拿下来

网友:
下面一点胶都没有 温度没到就强拆

网友:
CPU没取,还有搞了那么多锡纸  掉了那么多点唉~~废了

网友:
风险这么大

网友:
引用 网友E:
你们除了ibm的就不贴吗?

是的  没黑胶 都不贴

网友:
楼主比较牛逼,cpu内存,估计什么都没摘。但是你还粘了不少锡箔纸。。。理解不了楼主啊!

网友:
无黑胶还能做成这样啊,这板估计是废了

网友:
这个机器好了吗?楼主

网友:
引用 网友E:
经常不摘cpu的,有的时候内存 电池都不取
下次别把把主板拿下来了 之间放在D壳上 上BGA

网友:
温度没到的后果

网友:
温度还没到就强行把啊?

网友:
有些板掉地上摔过的,正常情况下锡珠化了,不会掉那么多点的,估计板子有变形,或者掉地上摔过。

网友:
上次弄过 一个南桥,跟这个状况差不多 然后果断换的板

网友:
确实惨不忍睹

网友E:
经常不摘cpu的,有的时候内存 电池都不取 。这句话真的叼

网友:
报废了报废了

网友:
看了都头疼了

网友:
BGA机不行吧,又不是黑胶,掉这么多点,怎么做的!!我就是当学徒第一次做桥都不掉这么惨!!!而且这锡箔纸包得!~~又不是黑胶,包这么严实干嘛!
桥作成这样,学徒都不如呀!!

网友:
这种板离CPU座太近,要延长加热时间,不然靠近CPU那边容易把铜箔拉起来了!

网友:
整个一个藕断丝连呀,呵呵,补线修好了吗?

网友:
温度没到就开始取。不管土炮还是什么牌子的BGA都是一样的结果!!!

网友:
哎,死翘翘了。 谁都头痛

网友:
引用 网友E:
经常不摘cpu的,有的时候内存 电池都不取
楼主,这点I服了YOU

网友:
没掉过点就做不好BGA焊接了

网友:
这种桥胆大心细。不要怕。每个角都挑一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