HP品牌机M2N68-LA全板无复位

楼主(2014-09-01):
客户送修时插上诊断卡复位灯常亮file:///C:/Documents%20and%20Settings/Administrator/桌面/IM.jpg接着测量全板的供电都正常,然后到论坛搜索类似的故障,找到一个一样故障显示的,是一个822排阻坏了,是HT_VLD信号的上拉电阻,电压只有0.9V,换个电阻问题解决,这个应该是通病吧,拍个电阻的位置file:///C:/Documents%20and%20Settings/Administrator/桌面/IMG_20140901_184309.jpg

网友:
我现在最想知道的是这个图片的链接是怎么做到的?

网友:
好像是华硕代工的

网友:
又是那种小电阻  那个哪里有卖  家里料板拆完了

网友:
又是那种小电阻  那个哪里有卖  家里料板拆完

网友(2015-03-15):
这板子刚开始修时,大多数人都是加焊桥,结果好了,第二天又不行了,其实是822问题,

网友:
是不是内存槽旁边的822电阻

网友:
引用 网友A:
又是那种小电阻  那个哪里有卖  家里料板拆完了

某购物网站

网友:
这个倒是很少遇到,多数都是加焊桥搞好的

网友:
应该在桥旁边的那个排阻,下面有二个二极管,

网友:
查全板供电时钟

网友:
HP 换822电阻问题

网友:
是哪个位置的排阻

网友:
是哪个位置的排阻 求图片

网友(2016-06-08):
请楼主发帖认真一点好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