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Y460P内屏无显,外接花屏

楼主(2014-09-01):
显卡换的新的(共换了两个),八颗显存也是换的全新的,故障现像都一样;CPU、内存也有换过。哪位大师遇到过

补充内容 (2014-9-25 08:56):
已修复,有两个缓存跟旁边的电阻坏了,谢谢各位亲人们的意见

网友:
那只有 检查 显卡 显存 供电了

网友:
查查显卡周围有无掉件之类,查查小电感电压是否正常。

网友:
不是吧,这种故障按说换显存应该可以好的,我遇到几个全是换显存好。

网友:
测量下显存的电压吧,显卡小电感的电压也都看看,难得会是某个耦合电容或者某条总线有问题?

网友A:
这个机器直接改集成显卡得了

网友:
论坛搜搜,有改成功的,把PIC-E供电电感拆了

网友:
   这故障还真是少见哦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个机器直接改集成显卡得了

怎么改?可否留下方法

网友:
具体忘记是那个编号的电感了,就是显卡PCIE的供电,电感在显卡芯片背面

网友:
花成这样 一般就是显存问题 换了还不好  看看供电正不正常 掉原件之类的

网友:
测显卡的满足条件的电压       肯定会有缺失的  如果是这样的话

网友:
y460p改不了的 没有cpu集显电路

网友:
如果排除显卡问题就只有怀疑桥了

网友:
还是显存问题吧 检查下外围滤波电容有没有漏电的

网友(2014-10-14):
显存或者部分显存供电电路无滤波容易出现此问题。修复多款了!

网友:
这也能查出来,厉害

网友:
擦  这个故障要是我碰上那惨了  换显卡芯片和显存都不好 !!!郁闷死!

网友:
考虑下显存,是PCH的 还要考虑PCH 桥

网友:
是哪两个显存坏了?

网友:
我去,显卡问题

网友:
来看看
不知道有没有下载分

网友:
显存有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