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硕X82S 开不了机 二修

楼主(2014-09-01):
今天4点多的时候客户拿来一台华硕X82S的机器过来修                                                                                                    说不开机  ,我就拿机器进来我的座位上用电流表看流,第一次按开机键的时候可以开机 ,不过是不跑 电流一动不动的 就掉到0.04电流了,再按开机键就没有反应了,我又把电源头拔掉。又插上电源又可以开机了 ,等一下又掉了 ,又开不了机了, 我就跟客户说,你这个机器可以拆开主板检查一下吗?客户说你拆吧,我就把机器拆开了,                                                                                                    把机器拆开的时候就是看到机器被人家修过了 ,2.又看到是进水的痕迹                                                                                                    拆开的时候看到这里腐蚀了                                                                                                    这里可以看得出是人家修过的地方了   我看到被人家修到烂的主板  我就不管这么多了  先报价再修吧,我看南桥被修过了  EC 也被修修过了  BIOS也被搞过了    CPU供电也修过了   还有很懂地方都修过了    我就跟客户报了280块钱,我拿这块主板出去跟客户看,说  你这个主板全部给人家修过的了   ,客户回答我说  我只是拿去给他检查过,没有修过啊  我说,你看看你的主板吧  都搞到七八烂了还说没有搞过,如果你要修的话就放下来搞吧  搞的话也没有这么快的了   ,客户想了一下  也看到他的主板搞成这样了  他说  帮我修吧  我就开一张单给客户,客户就回去了                                                                                                    好吧 ,我认认真真看了一篇主板 ,*脏话* 这个人修电脑肯定是修台式机的人  进水的机器  还有腐蚀的地方都没有搞定 就动不动就去搞南桥了,和EC  BIOS    搞完了这些不行了,就搞不了了  ,哎,不理他这么多了,把腐蚀的地方清理先吧   ,我清理腐蚀的地方完了,看到一个电阻腐蚀烂了  就找一份点位图来看看这个电阻是多大的                                                                                                    我上传这一张图片就是电阻腐蚀的地方     还有断了一条线   这个电阻是100K的       把这个电阻补回来了   又仔仔细细地看了一篇主板还有没有腐蚀的地方    看了一下 又看到了一个电阻腐蚀烂了                                                                                                    又把点位图打开  看到这个电阻又是100K的  又找来一个100K的电阻装上去     ,一个没有什么地方腐蚀的了   通电试试看吧,按开机键。好像跑起来了,接显示屏试试吧                                                                                                    哇   显示了   把硬盘装上去进去系统看看键盘有没有坏                                                                                                    试到键盘没有问题了  ,看来挺好的     我想对大家说一下  不管是什么问题都不要动不动就干桥,搞桥是一个错误   首先要量正确一点先  特别是进去的机器  腐蚀的地方都还没有搞好就去搞南桥了,,你说这样修什么电脑啊    腐蚀的机器就这样被我修好了,,OK 了           谢谢大家谢谢。。。。。。。。。。。。。。。。。。。。。。。

网友:
上家已经不错了没动手脚

网友:
送钱的生意,,安逸巴适

网友:
上家没把桥 EC BIOS干出问题,也算你幸运了

网友:
确实  上家没有做手脚 已经算是维修的大幸了

网友:
细心、扎实,,顶

网友:
看样子,上家是个心急的人——干了那么大的工程也没能拿到银子!楼主真幸运啊

网友:
按程序来啊 学习了

网友:
可能上家是个急性子,没有认真检查。一般进水腐蚀的机器都是先清洗的。

网友:
最讨厌那些什么都不懂 上来就BIOS EC 南桥开干的

网友:
  腐蚀的机器就这样这么牛 楼主修机挺 厉害的吧

网友:
如果第一手那个人有楼主这么细心那就更佩服了

网友:
楼主 真的是细心啊

网友:
真的应该庆幸上家没有搞什么破坏,在我们这边的话肯定没救了

网友:
基础扎实,说实话。二修真没兴趣

网友:
这样都能修好啊

网友:
还是一修机好修些

网友:
一般没修好的机器会被做手脚,我怕二修机

网友:
二修机能不能搞好也要看上家的水平和人品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