y470怪问题

楼主(2014-09-01):
开机进系统就掉电,温度正常,测得CPU供电0.8-1.1之前乱跳,开机进系统之前为1.2不到点。 集显电压为0.45V 现在CPU供电附近的电容电阻在吹芯片时吹花掉了,,,,哭不出啊,求大神解惑

网友A:
你先复原之前的问题吧 电阻吹掉还能亮不 ?
先复原在慢慢查 为什么供电跳变吧

网友:
引用 网友A:
你先复原之前的问题吧 电阻吹掉还能亮不 ?
先复原在慢慢查 为什么供电跳变吧

复原了,换了供电芯片还是一样问题,有时在欢迎那里掉电,有时近系统了,然后我开个鲁大师,还没跳出来软件又掉电了,集显电压0.45。。。CPU电压开机为1.2,进系统后就是0.7-0.8 一回又来个1.几。。。。。。

网友:
换个CPU试试

网友B:
是用原装电源还是用可以调电源。用原装试试……这个问题也把我坑死了,用可调电源会掉,原装不会掉。

网友:
CPU供电的电容可能失容了

网友:
电阻都掉了。还不先还原。在修

网友:
CPU座子有没有空焊,我有一次是座子问题的。

网友:
引用 网友B:
是用原装电源还是用可以调电源。用原装试试……这个问题也把我坑死了,用可调电源会掉,原装不会掉。

我用的可调,客户肯定是用原装,就这个问题才拿来的

网友:
呵呵   这个机子我也修了台

网友:
现在加焊了显卡 直接没有独显了。。。但是正常使用了

网友:
U49  显卡供电有问题吧??

网友:
楼主这个问题有没有解决掉啊,是不是显卡的问题

网友:
掉电的真是蛋疼,现在手上还有个CQ41的,不定时掉电

网友:
这个问题值得研究

网友:
楼主,你换那个电阻的阻值跟之前的一样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