HP CQ40电流到0.7几不动

楼主(2014-09-01):
版号为LA_4103P,上不上内存都一样。测主板上供电都正常。CPU的复位也正常。换了南桥后电流0.8-1.1-1.3跳动。刷BIOS解决。
刷BIOS

网友:
南桥问题多,。 就是不知道信号 这么跑

网友:
你好楼主 你的BIOS 能分享吗 我的也是INTEL的 开机0.8不动 刷了好几个BIOS 都没反应

网友A:
cq40-4103p 独显.rar
修了在来修哈
我也修过一个也是刷bios 好的
详情

网友:
引用 网友A:
我也修过一个也是刷bios 好的

网友:
下个试试 希望能好

网友:
刷一个BIOS看看

网友:
cpu有了复位 供电 时钟 还有南桥给的CPUPWRGD 才发出指令 跑马 应该是hi跑马 开始了 南桥和北桥的通讯有问题了

网友:
老哥 说的那么简单

网友:
刷个BIOS吧,应该能解决问题

网友:
那到底是刷BIOS解决的,还是换南桥解决的哦!

网友:
显卡供电查下

网友:
康柏这些机器真是、、、

网友:
刷BIOS解决,真牛,这BIOS还好啊,没遇到过BIOS问题的

网友(2014-10-22):
请问一下,是INTEL芯片独显的吗,急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