怪问题

楼主(2014-09-01):
今天修到一块昂达的主板,正常使用十多分钟就黑屏,清洁过,换过内存,显卡,故障依旧,怀疑是主板哪里的供电电路有问题,本人是修板新手,恳请高手打点迷津?谢谢

网友:
昂达什么平台的主板,什么型号,AMD。还是intel,很多种原因造成的!是不是有独显呀!等等,,,,说明白!

网友:
桥开焊的面大

网友:
黑屏的时候风扇有没有转。有转量下什么电压没有不就一目了然。

网友:
请说明型号  故障详情!!!!黑屏   自动关机的问题点多了     不说明白点怎么给你解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