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 GA-H61M DS2 REV:2.0主板的BIOS,有的分享一下!谢谢。

楼主(2014-09-01):
谁手上有GA-H61M DS2 REV:2.0的主板,从主板备份个BIOS给我一下,谢谢。

从网上下载下来试过,还是不行! 所以想找个原板上备份下来的试试。

GA-H61M DS2 REV:2.00   不装内存,上电后三秒左右掉电,偶尔能听到"滴、滴两声",又自动上电,重复这样。多几次,又听不到"滴、滴“”声了,刷了N个BIOS,都没有解决,求高手指教!

检测过相关条件: 各大供电,在断电前,都可以测出来,桥的供电也测过,都有。 CPURST#也有!

网友A:
刷BIOS没用的,我上次修过这种问题换了IO就好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刷BIOS没用的,我上次修过这种问题换了IO就好了

IO,我换过了。。故障依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