富士康g31n15235主板不触发

楼主(2014-09-01):
如题,

子机很多时候开机不通电,焊下南桥·可以通电了。几分钟·自动关机·然后有时候自动启动。

测试开关针有5V 换了晶振不行··吹热南桥旁的一些电阻·又可以··问题在哪了?

开关针5v
PCIE B10针3.3V
晶振一边0.24一边0.22

南桥上BGA后·开机一会·大概5分钟·掉电。然后又不通电了。。。

网友:
重植南桥吧!!!

网友A:
把晶振旁边的俩个电容换掉

网友:
我测了·晶振,两边都是0.28v

网友:
查5大待机条件。

网友:
引用 网友A:
把晶振旁边的俩个电容换掉

旁边只有一个6.3v100uf的电解电容了·我换掉了·一样没反应

网友B:
换晶体起振电容

网友:
引用 网友B:
换晶体起振电容

换了·无果

网友:
很好,想重值下南桥,拆下来不小心把底座线都掰出来了。报销了。谢谢各位,麻烦了。

网友:
查条件满足否?

网友:
换南桥吧 肯定ok