朋友送来T60集成显卡---开机暗屏故障

楼主(2014-09-01):
拿到机器重复开关机几次都确认是内屏暗屏,外屏正常~~~由于配件不多,所以一切从简;1:拆屏用点屏工具测试---灯管好的;
2:高压板一个总保险和两个0欧姆的电阻都正常(都在接口附近)---没有配件 屏线也木有;
3:拆出主板屏线接口测试,,,附近一个很明显的F标识的电阻---(居然不通)
4:更换测试----ok
这台机器暗屏应该是缺少某组电压,所以暗屏,,,

网友A:
这款机器,大部分是显卡问题

网友B:
引用 网友A:
这款机器,大部分是显卡问题

但是今天弄这款是集显的,所以没法折腾独立显卡,,,,,我这里工具简单,只能这样了,只能说运气不错~~~

网友C:
运气不错。也要加上有技术才行。。  不过楼主思路不错。一切从简

网友D:
没背光比较好修,供电,开启,亮度调节,独显的,还要考虑显卡

网友:
引用 网友C:
运气不错。也要加上有技术才行。。  不过楼主思路不错。一切从简

能简单化就简单化,简单化不行那就复杂化~~~说得好听点就是运气和技术!!!

网友:
引用 网友D:
没背光比较好修,供电,开启,亮度调节,独显的,还要考虑显卡

嗯,这些故障一般都是追查线路上面的小阻值电阻和F保险电阻,,,一般都能解决问题,屏线问题在thinkapd上问题很少,,,,主要是我这里配件太少,只能一切从简!!!

网友E:
F标准的电阻在哪里 看不到、、、

网友:
引用 网友E:
F标准的电阻在哪里 看不到、、、

手机拍摄请谅解,,,,我用0欧姆电阻代替损坏的F电阻,暗屏对于集显的机器就检测屏供电和开启信号就好了,,如果都正常就是屏线或者高压板,,,屏幕本身相对较少(排除灯管),基于LED暗屏工作就有所不同,

网友:
引用 网友D:
没背光比较好修,供电,开启,亮度调节,独显的,还要考虑显卡

THINK坏得很多屏线  T400R400 坏得那么多

网友:
外显内部显   确实不留意会
误干显卡

网友:
就think的保险多

网友:
背光的问题还是比较好修的

网友:
3.3v屏供电保险坏。

网友:
这种机器容易主板借口保险烧掉

网友:
3.3v屏供电保险坏了不是保险电阻

网友:
LZ好运气,我有一个R52暗屏了,两天了都要没修好。真晕!!!

网友:
不开机怎么修啊

网友:
屏供电电压缺 造成暗屏

网友:
暗屏的故障还是好修的。

网友:
实在不行的话可以改的

网友:
改高压也可以

网友:
赞同楼主的检修思路!从简到繁,不象某些毛愣小子,外显正常内显无就直接干显卡。

网友:
这已经是通病了

网友:
那应该是19V吧

网友:
运气不错~~~  就换个保险

网友:
典型的IBM暗屏故障

网友:
LCD背光屏的暗屏问题比较好修,工具配件齐全的话,几分钟就定位问题,修起来也简单,最难得供电问题,大不了可以飞线解决。

网友D:
引用 网友D:
没背光比较好修,供电,开启,亮度调节,独显的,还要考虑显卡

楼主,不会连BGA焊台都没有吧?

网友A:
引用 网友B:
但是今天弄这款是集显的,所以没法折腾独立显卡,,,,,我这里工具简单,只能这样了,只能说运气不错~~ ...

收了客户多少银两?

网友:
引用 网友A:
收了客户多少银两?

都说了朋友的,一顿饭钱~~~说多都是泪啊!!!

网友:
引用 网友D:
楼主,不会连BGA焊台都没有吧?

这故障最后才用BGA,,,

网友:
保险烧了,很正常的

网友B:
如果隔离没有问题,可调电源显示有待机电流,那你重点排查南桥工作条件和H8s开机芯片的触发脚或者你直接换H8试试

网友:
引用 网友B:
如果隔离没有问题,可调电源显示有待机电流,那你重点排查南桥工作条件和H8s开机芯片的触发脚或者你直接 ...

H8换了也不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