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5g41tm lx v2不跑码00求教

楼主(2014-09-01):
在网上找了很多案列。全是没时钟复位的。   实测PCIE A11 3.3V  PCI B16 1.8V。   内存供电是1.2V。有人说有了复位内存供电就上到1.5V了。可是我这个A11已经有3.3V了为什么内存供电还是1.2V。现在就是这个问题不跑码。BIOS刷了一次。还是一样。拿掉BIOS不装也是一样。求教。有没有修过跟我这一模一样的故障了。

网友:
_VRMPWRGD 有3.3V

网友A:
没跑码时内存供电1.2V是正常的,现在所有供电是不是都正常了,时钟仔细查查,PCI B16 1,8V有点偏高,暂且算正常,PCI -E  A13 A14有多少电压,供电时钟复位都正常了,不跑码,重点查BIOS旁的822排阻,IO旁的822排阻,还内槽附近的小八角和822排阻.

网友:
按上电先后顺序修,供电,时钟,复位。

网友B:
前几天也遇到一样跌问题  我把板子上所有的822都换了还是不行   ,,,,,蛋疼 所有外设都拆了

网友C:
这种华硕的主板,不跑吗,或者不上内存,电压就是1.2V,跑00,需要查所有的供电时钟,复位的,看看CPU座子打下值,看下时钟芯片的北桥,南桥,CPU 的时钟!

网友:
引用 网友A:
没跑码时内存供电1.2V是正常的,现在所有供电是不是都正常了,时钟仔细查查,PCI B16 1,8V有点偏高,暂且算正常 ...

大神你好。我上775假负载。总线时钟0.4V    主时钟0V!。其他PG什么是1.2V。   内核假负载标的是1.4V 实测是0.75V    南桥右边。EC左边时钟上的。内存边上的822都测量了。没有无穷大的。BIOS刷了一个不行。

网友:
引用 网友C:
这种华硕的主板,不跑吗,或者不上内存,电压就是1.2V,跑00,需要查所有的供电时钟,复位的,看看CPU座子 ...

大神你好。我上775假负载。总线时钟0.4V    主时钟0V!。其他PG什么是1.2V。   内核假负载标的是1.4V 实测是0.75V    南桥右边。EC左边时钟上的。内存边上的822都测量了。没有无穷大的。BIOS刷了一个不行。

网友:
引用 网友B:
前几天也遇到一样跌问题  我把板子上所有的822都换了还是不行   ,,,,,蛋疼 所有外设都拆了

那你修好了没

网友:
引用 网友D:
大神你好。我上775假负载。总线时钟0.4V    主时钟0V!。其他PG什么是1.2V。   内核假负载标的是1.4V 实 ...

A13 A14  都是0.4V

网友:
按不跑码思路修,供电时钟复位,各总线等

网友:
前不久修到个无时钟的换了PQ5旁边的822好了
希望对你有帮助

网友:
我最近全遇到华硕有复位不跑码或者跑00 88,好多片了,全都没修好,无语了

网友:
可先用风枪吹一下北桥,再开机看看能不能跑码,有灯座的话,可上个灯座看看。

网友:
我这也有这么片 华硕的真不知道怎么下手

网友(2014-10-08):
我也有   不知道怎么解决@@@!!!!!

网友:
822是通病,我有一块跟你一模一样的,换BIOS旁边的822就好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