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天逸F31A笔记本重装系统装不进系统现在没系统了

楼主(2014-09-01):
联想天逸F31A笔记本,过程是这样的:我不知道怎么搞的开机变成登入WINDOWS要密码了,后来用360在线装了系统还是要密码,后来我改动了进入了。但是不知道怎么的网络连接不上了,我估计应该是网卡驱动不符合的问题,本来我可以自己U盘拉个驱动进去应该可以弄好的。但是我拿去电脑店重装系统了,电脑店装系统把我格式化了装系统装到进度条5分之1时就死机,每次都这样,电脑店说硬盘有问题,但我知道笔记本没什么问题,装不进系统肯定有别的原因,后来我打电话到我们市的维修点询问,我跟他说了装不进系统已经没系统了,他说可以弄好的!那是为什么呢?现在的电脑店难道都一点技术含量都没有吗?现在我的笔记本没系统了,光盘也装不进,我想问能用什么F2或F8或F12什么的能弄好吗?求大师们指点。

网友:
下载老毛桃pe做u盘启动,再下个系统,按操作来就对了

网友:
这个拆了光驱再装就能过的,楼主试下,可以的话回来报个到

网友:
360在线装系统坑了不少人,我们那就碰到过好几个这样的,电脑店给你装系统时死机,说你硬盘有问题,你让他给你测硬盘了吗?如果情况属实估计还是存在一定问题的,不是硬盘就是别的地方有问题,建议先测一下硬盘看有没有坏道,如果没有问题,搞一个U盘做一个PE,下一个系统自己学着装吧。

网友:
下个安装版的系统,按F12进PE里面,绝对能装上,还有并不是电脑店的技术没有技术,只能说你遇到那家而已,不信你发到我这里来,绝对弄好给你

网友:
把硬盘模式改成AHCI就可以啦,还有就是拆掉光驱安装,系统安装好了,改一下IDE控制器模式

网友:
去掉光驱,装就可以了,讯维上有一个帖子专门讲这个的。

网友:
方法1,  你在去了光驱后,进系统到桌后,设备管理器——IDE ATA/ATAPI 控制器——次要 IDE 通道——右键              ——属性——高级设置——传送模式——仅  PIO  就可以。你再插光驱,开机试一下。
方法2,,   进BIOS把ODD关了应该就OK
试试这两个方法看看,我在讯维上找的。

网友:
以后别在说电脑店不行了,你在你们那,找个大一点开店时间长一点的店面,都能帮你解决。你是哪的,讯维这么多人肯定有你们那的,拿过去让人帮你弄一下。

网友:
检测下硬盘是不是有坏道

网友:
拆了光驱就好了 要不装系统的时候不装系统 装好后去官网上下驱动装上就好了

网友:
这不是说没有技术含量,也是个别现象

网友:
最好找专业维修笔记本的店里,硬盘坏了叫他测试给你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