同样的待机芯片发烫 问题,大家给个思路

楼主(2014-09-01):
一台是联想B460(51123),一台是HP4411S(51125),客户拿 过来的时候,都是没待机,待机芯片都烧焦了,51125的VIN脚都 烧掉了。测过周围的零件,都没短路。但是换了几个芯片都发热。都 待机0.18A左右。3-5V不出。大家能说说,如果排除芯片和EC的问题以外,还有什么情况会造成待机过高的情况

网友A:
我今天也修道一块B460。。。。主板烧糊了的。。。。。现在也是3,5V芯片发烫锕。。又查不到哪里短路。

网友:
有可能3/5V短路了,,量一下待机电感对地阻值,低于30的可以视为短路

网友:
看一看,线性

网友:
少电压  或者  线性电压那里检查一下   是不是短路了   后继

网友:
缺少电压 或者  是后及短路

网友B:
线性供给的 负载有短路 也会待机发烫的

网友:
和桥能有关系吗

网友C:
引用 网友A:
我今天也修道一块B460。。。。主板烧糊了的。。。。。现在也是3,5V芯片发烫锕。。又查不到哪里短路。

B460左下角供电芯片烧了还有一个电容烧了,几乎是所有B460都会出现的故障了,问题其实就出在了左下角c壳子上面的海棉

网友:
线性电压有没有正常呢???

网友:
线性短路可能性很大

网友:
这个 你可以看一下3和5v的线性电压短不短,在看下3和5v的后继电压

网友D:
B460有这个通病的,主板是不是烧了个大洞?

网友:
先要看芯片周边的有没有开路。然后检查后继转换电路有没有短路

网友:
线性输出短路了,

网友:
3、5伏负载有短路的!

网友:
量一下待机电感对地阻值

网友:
昨天修到个类似的,线性电压相关的都要考虑

网友:
芯片周边的也有可能哟线性呀什么的

网友:
待机0.18A芯片烫应该是短路了,同意先查线性输出端

网友:
引用 网友C:
B460左下角供电芯片烧了还有一个电容烧了,几乎是所有B460都会出现的故障了,问题其实就出在了左下角c壳 ...

大哥我现在主板是3,5 V线性电压都正常。线性3V 阻值是300多殴。 线性5v阻值是700多殴。 目前问题是3.5v没有出来。。。芯片发烫。待机0.07。芯片是好的。后级感觉也是正常的,。查了一天 了 。,还是没得思路的。大哥你能讲详细点嘛。、

网友:
肯定有地方短路

网友:
看看LDO呢,很多就是这个问题

网友:
线性电压Look一下

网友:
引用 网友D:
B460有这个通病的,主板是不是烧了个大洞?

大洞就没有,烧糊了。3-5V

网友:
谢谢大家,HP4411S是LM393短路,换了还是没待机,后面检查到,另外一个门电路没输出,是三极管的问题。搞定了。B460呢还是不行。

网友:
你测一下LDO电压吧,你这个问题应该是LDO3V/5V电压拉低了

网友:
周边元件看看

网友:
把cpu供电取了看还烫不

网友:
肯定还是门焊好

网友:
你最好上3 5V电路图上来 大家好帮你分析一下,可能是 3V或者5V  PG信号电压被拉低造成,三星就有通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