技嘉 H61M 有时能开机,有时不能开机

楼主(2014-09-02):
如题,这种情况因该是少了那个供电,造成主板不稳定不能开机。
查内存供电1.02V,3代的内存正常因该为1.5V左右,明显不对、
这种情况大多数是因为反馈有问题,
如图,这两个电阻正常因为2K和1.27K 接地那个居然有3.多
我是新手,才开始学习修主板一个月,到了这里,就算是小白也明白了

我还不太会发帖子,求大神们指点,有什么需要我们这些新手注意的地方、怎么样快速上手台机主板,像现在的H61 都没有PCI槽子了,主要靠喇叭
这种板子以后会很普,我们因该怎么样去修好这些板子!!!求大神解答中。。。。

网友:
献上GA-H61M-S2图纸一份,我写的思路不太清晰,请大神们谅解

网友A:
“3代的内存正常因该为1.5V左右”“这两个电阻正常因为2K和1.27K 接地那个居然有3.多”这两段话中的“因”应为“应”。望今后改正!输出电压低查反馈只是一步,还有很多原因都会造成输出低的问题。

网友:
谢谢这个图纸啊,1.5V要上内存条,有PCIE诊断卡吧

网友B:
这个主板最后问题是怎么解决的呀

网友:
拿脚踩几下就好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3代的内存正常因该为1.5V左右”“这两个电阻正常因为2K和1.27K 接地那个居然有3.多”这两段话中的“因” ...

谢谢啦。。。。。。

网友:
引用 网友A:
“3代的内存正常因该为1.5V左右”“这两个电阻正常因为2K和1.27K 接地那个居然有3.多”这两段话中的“因” ...

这里R416电阻阻值明显偏大了,在这里是起到串联分压反馈作用的。

网友:
楼主是不是换了电阻解决问题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这个主板最后问题是怎么解决的呀

一看就是换电阻,阻值偏大,分压就出问题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