趁热打铁 又一次秀哥智商下限 围观联想G31T-LM罕见故障维修一例 绝对长见识 与君共勉

楼主(2014-09-02):
首先       单纯的对迅维表示感谢!

没有你,没有现在修板修得激情四射的我,不是去了迅维,我不知道窝在哪里毫无头绪的看着以前我认为很牛叉的师傅们各种秒板呢。

说真的,那帮人现在在我看来:技术也就一般般。
为什么?
因为哥受了正规专业培训,他们有吗?
哥上课就有实习修板,他们有吗?
哥有主板,笔记本各种大神就在你身边教你帮你,他们有吗?
所以,作为一个有梦想,并且敢于坚持,努力,奋斗,去实现捍卫它的你,是在迷迷糊中继续做什么实习、学徒,还是在修板中混出自己的一片天,赶快做出你的选择吧。
有句话说的好:出名要趁早!

聪明人知道我在说什么
那么接下来单点几个我特别想感谢的人:

饼哥,多谢您一如既往对我的支持,即使您已不在主板好多年,您的身影也够我辈仰望。
徐总,师恩难忘,尤其我现在主修主板,对您老人家更是各种念念不忘啊。
下来就是不懂拒绝版主,迅维网站ptmanager太多太多人原谅我不能一一列出····

最后感谢看帖回帖的大家,学无止境,愿与你一起进步!

网友:
苦情戏过了,马上上干货!

板号上图

故障很有意思,一时也没什么头绪,就在论坛搜了下,
一看搜索结果乐了,哈哈,遇到的人还不少,
各位看官且慢看

一贴、就卡这个界面,按啥都不管用

二帖、这个就是我主板故障完整描述

三帖、这个基本图文并茂的描述了我主板问题

四贴也基本是这个意思
帖子太多就举这几个为例吧,我们一样的故障,以上没有一个修好的
他们的经验就是:换了IO,换了南桥故障依旧
至少我是这么总结的。
那么,聪明的我该怎么办呢?
凉拌········
接着搜看看还有什么值得参考的东西
这时有个帖子映入眼帘

是挡LOGO修复记录,聊胜于无,全当我的故障尝试修复吧
找到对应时钟芯片脚位,量了下,灰心,我的是有电压的,身边也没同型号时钟代换,
暂且放过它吧

替它说句:“好险”!

网友:
接下来不看贴了,老半天了一个劲看,基本没思考

不插键盘要报键盘错

插了USB键盘,不报错了,就是按键不能用,按了没反应,可是喇叭却像收到指令一样按一个键响两下···

插PS2键盘直接警钟长鸣滴滴滴滴滴
那就先简后繁:PS2接口定义搞起,量供电5V有,接地有,下来就是数据和时钟打值一个726一个679,之前也没什么这位置打值经验,没底,那就再打打PS2的鼠标接口,结果725和679,基本一致,算作OK,上电量四个信号上拉排阻272电压,都为5V,也OK

那么我也就到IO了······

因为看到了好多求助帖换IO无果的,窃以为我也不用换,应该是通病,只是没找到是哪里,但貌似与IO无关

再替它说句 “吓死老子了!

那么接下来无论顺着IO往上爬还是从USB键盘按一下报一次警这头都到了

SB---对南桥!
先来USB时钟:时钟芯片,IO引脚电压量起,正常·····
再来USB补偿电阻,正常····
那就真该动南桥了!

可看了老多相关贴子,各种过来人的声音似乎在告诉我,不要动,没用的
好吧,我先放过他

配音:“尼玛!一身冷汗 — —!”
那么接下来开启奇葩修板模式:
看看代码到哪了吧,插卡上电85,

因为已经亮机,稍微百度一下这个代码就是已经正常跑完代码的意思了··
因为之前有卡2A换网卡维修此板经历,奇葩的我决定再火一把:上风枪原型号网卡代换,
故障依旧····
此板维修过程心里毛毛的,不知道在想什么,反正现在想起来就是瞎搞,维修该有的思路都没有,绝B三板斧大师级存在了,哎惭愧···

不知道怎么想到了搞串口,我仅剩的一点智商啊······
直接风枪搞起

冷却,上电,卧槽!好了!正常亮机

神马情况,我懵了·····

这简直就是在搞笑的节奏,这是让我秀下限么!

趁着这晕晕乎乎的感觉来张特写

我正准备向全世界宣布:通病就是这货!我就是找到它的那个奇葩!

那个插着PS2键盘的主板在测试到亮机两三分钟左右后突然,又开始了滴滴滴滴滴········

这时我却笑了,哈哈哈哈!!!
我真TM是个奇葩!!!
这种故障,基本在论坛里那帮大神看来一开始就已经秒了
原谅我磨磨蹭蹭恶搞到现在
我只是单纯的想让大家分享我的一个经历而已,
我不是技术流,但我会努力向那个方向进发!
欢迎技术流大神各种吐槽!
究竟坏了什么,欢迎大神们给各位看官一个结果!

网友:
这故障也被你修好了

网友:
COM控制芯片坏了,是不是。

网友A:
      帖子好长 可以缩短点么 时间宝贵

网友B:
楼主这么牛X  你家里人知道吗??迅维的老师们知道吗??

网友:
出名要趁早 说的好

网友:
咦没有老吗,不会吧,有点晕哈,看起来是有点难度哦

网友:
串口芯片坏了

网友:
楼主这么牛X  你家里人知道吗??迅维的老师们知道吗??

能多串口引起的故障 而且莫名其妙

网友:
下次发帖能简洁点不,好累

网友:
给个你多少个赞好呢,32好像太少了

网友:
貌似关子卖的有点过了此贴结论:故障原因PS2接口上拉272排阻不良
我拆串口有短暂回光返照就是这个原因····
有些东西,只量不换没什么实际意义的

网友:
从基地出来的就是不一样啊

网友:
废话一大堆,没看粗个所以然

网友:
真是一堆废话,技术没看到多少,你吹牛的能力还是值得肯定的!!!!!

网友:
芯片不良在实际维修中很头痛啊,不好判断

网友:
好经验,值得借鉴,还真提醒坛内的,别动不动就干桥、IO,太吃力了。。

网友C:
那就先简后繁:PS2接口定义搞起,量供电5V有,接地有,下来就是数据和时钟打值一个726一个679,之前也没什么这位置打值经验,没底,那就再打打PS2的鼠标接口,结果725和679,基本一致,算作OK,上电量四个信号上拉排阻272电压,都为5V,也OK
     键盘鼠标4个阻值不是都要一样的吗。怎么725和679正常?楼主是不是看错了?这么明显的问题。

网友:
人长得帅,文采帅,技术更帅,你该叫三帅啊

网友:
搞这么长,还是有人以为是com坏,你说你,,,,

网友:
晕,楼上怎么看得帖子啊?272排阻不良引起,这主板还有个通病就是不跑码,是怎么回事儿啊?哪里坏了啊

网友:
故障原因PS2接口上拉272排阻不良。

网友:
手上好几块宅中板子都没搞好

网友:
引用 网友C:
那就先简后繁:PS2接口定义搞起,量供电5V有,接地有,下来就是数据和时钟打值一个726一个679,之前也没什 ...

是呀。阻值都偏差这么大。肯定有问题。

网友D:
引用 网友B:
楼主这么牛X  你家里人知道吗??迅维的老师们知道吗??

又灌水,这次就不扣你了,注意了

网友E:
总结一下, 就是COM口芯片损坏导致的故障,楼主像是写书的,写了那么大的一个篇幅

网友:
引用 网友D:
又灌水,这次就不扣你了,注意了

首先,我没有恶意灌水,第二我的回复内容不在灌水之内,而恰恰是你回复了我多加了2分,灌水的是你吧!

网友:
引用 网友E:
总结一下, 就是COM口芯片损坏导致的故障,楼主像是写书的,写了那么大的一个篇幅

请看你前几楼总结·························

网友:
我勒个擦! 讯维毕业的都这么牛x嘛!~ 我决定了卖肾去讯维

网友:
那个芯片好像没型号,没写字,修到过12V短路,两管拆下短,换掉,G还短,G级跑线那个芯片,拆下来就好了,由原来的五百多阻抗,变回无穷大。

网友:
我还有两台,这几天忙一B,

网友:
我有一片V星的桥都干边了

网友:
很多时候奇怪的  没有见过的故障,拆拆网卡  声卡,,串口芯片就好了。。。

网友:
废话太多,最后也不知道什么原因引起的什么问题。

网友:
我也很想去学习可是没有时间,学费高我们也付不起。

网友:
引用 网友A:
帖子好长 可以缩短点么 时间宝贵

说了那么多废话,能不要时间吗?这帖子把人看气死。

网友(2014-10-12):
写作达人!!

网友:
就是不知道坛子里其他人的机器和你的是不是同一故障,如果是你也算功德无量了

网友:
能正常写个维修帖子吗?看不清楚个什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