拆机图解拆机教程
联想机子上的电视卡-怎么使用?

楼主(2014-09-02):
拆得一块联想机上的电视卡,不知怎么使用,求助。。。。
window

网友:
看样子不像电视卡,元件少的可怜,还要外置电源?

网友:
这种视频接口,貌似需要个机顶盒吧

网友:
你这个明显是ktv里面用的多媒体转换卡的嘛....高频头都不有怎么会是电视卡

网友:
纠正一下,应该是图像采集卡,电源是输出给摄像头用的。

网友:
这块估计是视频采集卡,不是电视卡,因为上面连电视调解器都没有,怎能来收电视信号。

网友(2014-11-23):
这不是电视卡而是视频采集卡,还是圆刚品牌

网友(2016-03-02):
恩,绝对不是电视卡,没有高频头。

网友:
楼主介绍一下视频釆集卡工作原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