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技嘉GA-M55SLI-S4的电路图

楼主(2014-09-02):
求技嘉GA-M55SLI-S4的电路图,哪位大侠有此型号的图纸,能否共享下,在下先谢过了!!

网友A:
有不同版本,參考參考

GA-M55SLI-S4 V1.0.pdf

GA-M55SLI-S4 V2.02.pdf

网友B:
引用 网友A:
有不同版本,參考參考

从哪里看主板的版本?

网友:
引用 网友B:
从哪里看主板的版本?

技嘉的主板通常在音效晶片旁的螺絲孔洞有像REV: 1.0這樣的符號就是版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