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天逸F41A显卡代换,请各位指点,感谢~!

楼主(2014-09-02):
如题,显卡原型号是:g86 630 a2 用G98 630 U2代换行吗?手里没其它芯片了,知道的请指点一下……谢谢~!
芯片

网友:
此显卡的值只有4个了,明显已经短路了,装上此显卡不开机,电流只有0.04,取下此显卡开机有1.0A以上的电流。

网友:
不可以的,只能用改良版G86-631-A2代换或者普通版本G86-603-A2代换

网友:
一个是8400 一个是9300,,相差太远

网友:
后面的数字不一样可以代,但一定要是G86

网友:
这显然是不行的

网友:
感谢……已经修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