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ELL M5010 开机没等过WIN7图标就掉电,有时候时间久一些

楼主(2014-09-02):
DELL M5010 开机没等过WIN7图标就掉电,有时候时间久一些  什么原因,请高手指点,我拆机散热已经处理\没几妙就掉\ 单用电池\单用电源,都不行!遇到过的朋友,告诉一下维修方案!

网友:
拆机看过没有的哟,,,,里面有进水,腐蚀。。

网友:
CPU供电不足?

网友:
通病吧 北桥 加焊

网友:
我也遇到过这样有点相似的,不过是黑屏掉,机器没掉电,换个硬盘好了

网友:
风扇清理一下

网友:
不好解决,,一样的问题,,刷bios是能亮了,可是不定时掉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