惠普515复位跳变

楼主(2014-09-02):
    这台机器客户拿来时电流循环跑0.80到100  然后再下来到0.80 在到100  这样循环跑   刷BIOS 好了   过了几天客户又拿来了  一看 又变会原现象了      又重新刷BIOS后现象依旧    量测各电压正常  信号都出来了  就是复位A_RST#   PLT_RST#   老是跳 3.3    1.4    2.5   就这样  循环  跳A_RST# 是南桥发出来的  经过一个三极管转换BUF_PLT_RST#   断开这个三极管后  A_RST# 还在跳  就把南桥拆下来植球重新装了 现象依旧  北桥也拆下来植球了 不行    CPU拆下来 后 开机电流在0.48左右   这时量测A_RST#  还在跳   头都大了
      小弟第一次发贴   各位大神  帮忙分析分析  那里出问题了   ??????

网友:
自己先顶一个...

网友:
先刷BIOS    在家喊北桥

网友:
A_RST# 这个复位出来就跳3.3    1.4    2.5吗,这个复位没有高低高完全跳转,如果A_RST# 从南桥出来出来有正常的高低高跳转,那看下后集电路的一些电阻试下,

网友:
光是值球恐怕不行,还是要换新,南桥可能性大些

网友:
哪个电阻变质了

网友:
南桥也有换过吗?

网友:
找A_RST#去过哪些地方,是不是被什么拉低了

网友:
找下这个信号的出处哟.这种不好修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