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他]
用通用led液晶高压板 为什么led灯有几个灯不亮

楼主(2014-09-02):
一个液晶显示器led高压板坏了,换了个通用液晶高压板以后,为什么led灯管,有几个灯不亮了,首先说明灯管肯定是好的,最后我换了个原装高压板就好了

网友:
应该有一组线没接好

网友A:
没接好线呀 或是供电不足哟

网友B:
引用 网友A:
没接好线呀 或是供电不足哟

线全是拉好了的,就只有供电不足了吗

网友:
引用 网友B:
线全是拉好了的,就只有供电不足了吗

     介于你的说明和修复。你换的LED升压板不应是供电不足。因为有亮的一部分LED。说明供电电压是可以的!而供电不足一般是指电流不够。而电流不够。只能导致LED暗!但不会LED不亮。  你现在的通用升压板没代换成功原因可能是:
1:你这个升压板线路有问题。如线断或虚接(如扁排线的易出现)

2:这个升压板不支持这种灯条的形式导致有一并没供电而使几个灯不亮的。(通用的也有各种的,以适应各种情况灯条的排列。)      所以修LED电路部分或相关的部分。了解灯条的结构和排列。是最底层的知识。也是最关键的知识。了解灯条的内部结构修LED电路和不懂或不太懂LED灯条内部结构去修是两个级别的水平。    不知道或不了解的部分维修中自然就意识不到。修不到或修不出就很自然了!
3:你用的升压板支持这个灯条。但可能需要跳线或做改动才能完成(比如:要改线或改电阻的连接线路)。可能没做这个工作。

供参考

网友:
查看一下你的灯是几路的,有可能是你的高压板少一路,或是排线接口处接触不良,

网友:
应该是升压有问题

网友:
LED升压板与灯条 连接线接口有好几种排列,譬如,十线的接口就分两种,-3+4-3和-4+2-4,排列不一致,灯条就不能正常点亮。

网友:
再换个高压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