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SUS开机不显

楼主(2014-09-02):
ASUS A42J开机有时候不显示显卡加一下一下只有能亮一下重新开又不行不定时有能亮一下,南桥和显卡换过

网友:
先刷BIOS 不行 重新直球显卡

网友:
还有 主板上看有没有 什么地方腐蚀的 有可能哪个地方接触不良

网友:
电流跑多少  你最基本的参数都没有

网友:
有可能显卡焊盘掉点的吧

网友:
无显时电流有跳变吗

网友:
确认显卡安装已无问题后,看看其周围在加热显卡时能涉及到哪些零部件也被加热了。

网友:
板号是多少?是K42JR的通病不看看

网友:
电流 多少

网友:
不亮的时候电流跑多少

网友:
估计掉点 不稳定了

网友:
这一款机器是有场管供电不稳定的通病,但换了CPU场管还是一样,不知道还有什么没有排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