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星 r540 开机可以听到进系统的声音 但内屏无显示 不显示 外接也不显示

楼主(2014-09-02):
三星 r540 可以听到进系统的声音     屏幕不显示   不是暗屏仔细看了  外接也不显示   怀疑是显卡   想试一试  理由是同时不显示 也没有背光  这么多都一起不工作 怀疑问题出在根上  显卡】

高手有好的建议提示一下。

网友:
换张屏幕试试

网友:
把显卡加焊试试,这个中R系列的机器,显卡

网友:
加焊显卡试一下

网友:
换过屏幕一样  准备加焊显卡试一下  有结果 再来告诉大家

网友:
显卡 216-0728018  看见这个我就爽   90%显卡 了     加焊  OK  好 了   谢谢各位

网友:
想干就干,别再犹豫!

网友:
显卡挂的可能很大

网友:
恭喜楼主加焊好了!

网友:
同样故障,我也加焊好了一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