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ELL XPS开机卡LOGO

楼主(2014-09-02):
如题戴尔XPS 1340开机LOGO卡住不动,进 BIOS有动作也进不去,裸板故障依旧,刷BIOS无果,无思路求助。想把原板8512E JXA用8512E JX0代换吗,能行吗。

网友A:
卡logo,是不是进过水啥的,去掉 没用的东西,如sd卡槽,声卡网卡

网友B:
引用 网友A:
卡logo,是不是进过水啥的,去掉 没用的东西,如sd卡槽,声卡网卡

没进水,啊,只能一点一点拆件啊,会和EC有关系吗?

网友:
cmos清零试一试

网友:
BIOS电路也能引起

网友C:
最小化测试 不行 刷BOS

网友:
引用 网友C:
最小化测试 不行 刷BOS

最小化到板子了,刷BIOS了,真如楼上说的一个芯片一个芯片拆啊,晕了。大师出现啊。求救。

网友:
引用 网友B:
没进水,啊,只能一点一点拆件啊,会和EC有关系吗?

EC关系不是太大,拆pai的设备看看把

网友:
遇到过,光驱坏了,造成卡LOGO

网友:
拔各种外设,不行就换南桥

网友:
楼上说的对 外设全不接 不行换南桥

网友:
热一下南桥看看

网友:
你看下USB接口那有没短路

网友:
U口看下有没有短路

网友:
DELL的这个型号先排除光驱,不行的话一件一件把外设都拆了,还不行就刷BIOS,然后拆声卡,网卡,换南桥

网友:
我的一台机全拆了,还是一样卡LOGO

网友:
8512E JXA用8512E JX代换 估计问题不大
卡LOGO查查外设 和桥

网友:
看一下是不是外设引起的卡LOGO

网友:
一般这种情况桥的可能性较小

网友:
显卡了,这机器的通病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