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APPLE A1278 点位图打不开

楼主(2014-09-02):
求助  APPLE A1278 点位图打不开,求一个点位图软件,我用点位图软件找开,里面是空的。是不是我的点位图软件版本太低了。文件名是A1278.BRD,谢谢。 这是我原有版本,打开是空白的。

网友A:
我传一个绝对可以用的给你

Tlink(.brd).zip

网友:
还是换一个试试,或者你的点位图文件有问题,看一下大小

网友:
brd有好几个软件开,找到合适的才行。
苹果的是TLINK。2楼有了

网友:
你那不对,一般都是用二楼的那种

网友:
我们的这个论坛上就有好多是不能打开的

网友B:
引用 网友A:
我传一个绝对可以用的给你

虽然还没下载,但还是谢谢了。过一会儿下载下来看看。

网友:
引用 网友B:
虽然还没下载,但还是谢谢了。过一会儿下载下来看看。

不客气,一般苹果的点位都是用这个打开的

网友:
专用看图工具

网友:
就二楼那个················

网友:
今天刚修了,用二楼那个就可以了

网友:
没用过,不敢乱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