映泰 A55MLC2 A55重启

楼主(2014-09-02):
映泰 A55MLC2 A55,apu3400 经常重启,客户强拆cpu风扇,弄断下面的架子,拿来时开不了机,看板子背面atx插座到内存的铜箔烧断,补焊铜箔,刷了最新bios。进系统看电影10分钟自动重启。测各供电正常,但点不亮。长按开关能关机,再开机能进系统,但马上又重启。排除电源 内存问题。加焊单桥、IO、cpu供电芯片 ,全换cpu场管,问题依旧。难道是apu或apu座虚焊,虚焊一般是开机后能正常工作啊,有大师指导一下,谢谢

网友:
打没打硅胶!看样子在BIOS设置有没有改下,或者系统有没有改成定时关机,看看关机时CPU温度,用鲁大师测测温度,看看哪里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