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SUS 奇怪问题 版号K43LY 5.0主板求救

楼主(2014-09-02):
一台华硕机器版号如上,故障是不开机待机电流0.056原来是不开机的我换了EC有时候可以开机有时候又不行,我发现一个问题不能开机的时候BIOS 一脚 跟四脚都是低电平,那当然不能触发了,能开机扥时候是高电平,BIOS 我也换过程序也刷过现在不知道怎么修了,有没有遇到这样问题的大神,到底是什么原因会导致BIOS为低电平,望各位高手指点一下,我在线等求助

网友:
4脚不是接地脚吗

网友:
测下EC左边的五角管(25R8)第五脚有无3.3v,无换个

网友A:
待机电流偏大了点儿!

网友:
是五角 说错了,有时候不装CMOS电池通电可以自动触发有时有不行

网友:
引用 网友A:
待机电流偏大了点儿!

待机时大了,正常的时候才0.023左右

网友:
没遇到过是不是南桥坏了

网友:
看下时序     EC待机条件

网友:
检查下开关   检查 南桥 EC晶振  查开机条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