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台CQ35机器。

楼主(2014-09-02):
昨天客户拿来一台CQ35机器,插上可调电源 按开关能开机,但是电流跑到0.5然后跑到0.76掉电。于是拆机,量电压,3V.5V正常,内存1.8V正常,北桥0.45V 不正常?显卡直接没有电压. 对地阻止是0.06不知道有没有短路。请指教下。上不上CPU电压都是1.5V    上了CPU 电压应该是0.9V左右才算正常吧?1.5V是不是电压偏高了。

网友:
AMD的CPU吗??? 换南桥,刷BIOS试试看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