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A305 AMD 不触发 有人修过吗

楼主(2014-09-02):
有3,3V   无5V,不知道是不是 触发后出的?  没找到图纸
论坛找了个BIOS  可是我怎么刷不了,TL866  识别不到芯片。 哎 难驾驭啊,高手告诉下怎么才能识别到,,有图纸的  给个图纸啊

网友A:
TL866经常识别不到。是因为座子的问题。没接触好。你注意下这里。还有。没有5V 这个要看芯片的EN脚,有的待机的确是只开一个电压的。没图纸这个的确不好搞

网友:
多试几次就识别到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TL866经常识别不到。是因为座子的问题。没接触好。你注意下这里。还有。没有5V 这个要看芯片的EN脚,有的待 ...

对 啊   可是我去旧板子 拆个BIOS芯片就能识别到,不知道是不是这个芯片型号不支持。。。。。。。。。。我郁闷

网友:
待机有1.1V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