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星 n145 不显示 电流到0.4

楼主(2014-09-02):
三星 n145  不显示 电流到0.01-0.23-0.41  不显示  测各电压正常……没电路图,没BIOS……有什么维修思路

网友:
哪位遇到过同样问题的讲讲

网友:
想下个BIOS和图纸,可是没权限,哪个大神发来一个326146028@qq.com

网友A:
上次遇到一台HP的和楼主机器故障一样,换CPU就好了,,,0.4A故障大多在于CPU电路故障

网友:
引用 网友A:
上次遇到一台HP的和楼主机器故障一样,换CPU就好了,,,0.4A故障大多在于CPU电路故障

这CPU是,BGA在上边的……。

网友:
刷BIOS不行

网友(2014-11-07):
我也有一台一模一样故障,但是没图纸不知道怎么动。

网友(2015-08-11):
遇到一台 一样的问题。。不知道怎么搞了。。

网友:
单桥的呀 ,我的到0.34  电流

网友B(2016-03-16):
我现在手上有一台一样的故障,求思路

网友:
引用 网友B:
我现在手上有一台一样的故障,求思路

先找BIOS刷  我一般找个参考图纸修

网友:
电压是不是出来完了,重点看CPU供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