GA-M61PME-S2通病

楼主(2014-09-02):
GA-M61PME-S2实测内存,桥。总线,CPU电压正常。复位,时钟也正常。测片显有波形。刷BIOS  OK

网友:
,以后遇到了就知道。收藏了

网友A:
主板什么问题呀?

网友:
技嘉板子多半都是BIOS故障

网友:
故障不跑马吧。多数主板,碰到这样情况刷BIOS也能解决。

网友:
片显还是片选?

网友:
引用 网友A:
主板什么问题呀?

不跑码。。。。。

网友:
bios无片选可能是通讯短线 可能是bios或者bios资料损坏~

网友B:
哥们这板修得真好啊  本钱那个降下来了  能刷好bios的板不错啊

网友C:
麻烦楼主,也吧好的BIOS上传下!谢谢喽!

网友D:
C61主板上电时序应该是:内存,桥,VDDA2.5,CPU,总线

网友:
这板大大的通病就是单桥虚焊。热死那桥。

网友:
最大通病是加焊桥,其次才是BIOS,支持楼上

网友:
引用 网友B:
哥们这板修得真好啊  本钱那个降下来了  能刷好bios的板不错啊

报了80大洋。呵呵

网友:
引用 网友C:
麻烦楼主,也吧好的BIOS上传下!谢谢喽!

官方就可以下载啊

网友:
引用 网友D:
C61主板上电时序应该是:内存,桥,VDDA2.5,CPU,总线

内存。VDDA2,5.吧

网友E:
这款板子BIOS坏的很多 还有就是8716的IO

网友:
那也不吭  30起步嘛 干维修也不容易!

网友F:
为啥不附加个bios呢

网友G:
就如此简单,也不发图,不发BIOS

网友H:
技嘉68主板也好坏bios

网友:
引用 网友H:
技嘉68主板也好坏bios

BIOS坏的很多

网友:
引用 网友G:
就如此简单,也不发图,不发BIOS

多是驱动之家下的。

网友:
引用 网友F:
为啥不附加个bios呢

迅维一大堆

网友:
GA的主板多数是BIOS的问题

网友:
引用 网友E:
这款板子BIOS坏的很多 还有就是8716的IO

好像是,有些应该要换BIOS才行。

网友:
我也刷过bios没好的

网友:
BIOS坏容易造成不跑码      。。。。。。。

网友:
为什么技加的BIOS这么易坏?

网友:
有很多块这样吗?为什么说是通病呢?

网友:
就是啊 把BIOS 分享出来不是更好吗!

网友:
楼主能给个你刷了的bios吗?找到的刷了能亮了 但是有别的问题。

网友(2014-10-05):
在哪里找的bios呀 也不发出来 太伤心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