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430掉电

楼主(2014-09-02):
   昨晚下班前同行送来一台E430 说是不开机      因为快下班今早一来    拆机测        根据平常修机的经验   掉电的机子一般都是缺某组电压导致保护    所以测各大电感电压    咦…………都正常没有缺啊     于是拆CPU   内存   无线网卡        当裸板时不掉电了电流 0.2几    哈哈难道CPU  内存   无线网卡其中哪个坏了     装CPU正常   电流0.6几      装内存  跳到1.0几掉回0.3几掉电        深吸一口气啊  内存坏了不是没钱赚   但没办法换根看看呗    哈哈换了还是一样     看来主板有问题啊        这时一时非常纠结      电压都有    插内存就掉电     可内存槽引脚都是圆鼓鼓亮晶晶啊不像      看了一下桥是灌胶的而且散热不错不应该会有虚       天上一群乌鸦飞啊     正好同事过来让我帮他把华硕K42J的BIOS下个       咦对啊为什么我不先刷个BIOS       刷完上机电流一路小跑啊       接上外屏不亮    电流0.6 0.9  1.09  0.88    应该亮机啊     插内屏再试试呗   哇亮了             总结(此机刚来的电流是到1.0几时就掉电,刷BIOS修复    注:裸机外接屏不亮 内屏亮)    附上BIOS

联想E430 N卡 LA-8131P 双BIOS.rar

网友:
这样的问题都是BIOS造成的,少见

网友:
昨天修到一台V470是集显供电有问题过了内存掉电的

网友:
又积攒到点经验。

网友:
刷BIOS和做BGA 首先考虑肯定是先刷BIOS的

网友:
目前有台E430   I3 的  电流到0.56  不动  BIOS  还没帅   期待明天结果 。

网友:
现在的BIOS 太容易坏了。现在的滤波电容也太容易坏了。这个星期修了8台 至少。爽死了

网友:
楼上的不是捡到钱了   捡的手软了

网友:
掉电 刷blos好的  不多见  !

网友:
BIOS引起的掉电

网友:
掉电刷BIOS能好的我还没碰到过 前提是能显示。

网友:
是啊   只是把自己碰到的发表一下  给大家有时候也能参考一下

网友:
我有台E431就这个问题没搞好,一样故障

网友:
这个问题还真的好少见 没怎么遇到过

网友:
晕,BIOS有问题也会掉电……

网友:
维修就是这样     什么情况都可能会发生

网友:
第一反应就是集显电压有问题,可是结果却不是。。这机器桥有2个BIOS 不知道你刷的是哪一个。

网友:
我搞过一个不查内存不掉电一插内存就掉电的二笔机器被我三分钟干掉了、换了内存电源管理芯片

网友:
这样的问题还是BIOS造成的1/1

网友:
BIOS 确实坏可很多

网友:
问题千奇百怪,好医生不怕难病

网友:
你没刷bios前是不是没有集显电压的啊?这机子应该有两个bios的吧?你刷的是哪个?

网友:
学习了下次应用一下

网友:
看来 刷BIOS 是很有用的 啊!

网友:
好技术,谢谢老板分享

网友:
这个机器修到一个呵呵呵

网友(2014-10-02):
为什么刷BIOS对这种情况有用呢,什么情况啊,解释一下呗

网友:
据说这个机器BIOS很容易坏、、、手里一台进系统掉电的、

网友:
这样也行,让BIOS来的更猛烈些

网友(2014-11-13):
正修这台机,谢谢了

网友:
这问题还是第一次见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