笔记本双硬盘求怎么装怎么设置。

楼主(2014-09-02):
我的联想G480想装个固态硬盘。  这个需要怎么设置怎么分区呀。求解,本人小白。

网友(2014-12-23):
笔记本双硬盘?装得下去吗?

网友:
买个光驱硬盘架,把光驱再掉放里面就行了

网友:
买个光驱硬盘架,把光驱再掉放里面就行了!确实要这么做。

网友(2016-02-03):
不用设置的,一个系统盘,一个做从盘。

网友:
你可以把固态硬盘放到光驱的位置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