维修HP 4436S之卡LOGO

楼主(2014-09-02):
      接一台HP 4436S笔记本,故障为卡LOGO ,报价后拆机,心想这次赚到了。小毛病,好修。拆机后先BIOS电池先放电,测试,还是卡LOGO。目测网卡声卡,也没有问题,查USB接口,还是没有问题。头有点大。拿出图纸,查各个供电,更没有发现啥问题。怀疑桥的问题,换了一个,还是老样子,卡LOGO。放下板子,抽根烟。考虑到底是哪里的问题。想到这个机器是APU的,是不是独立显卡的问题,那就加焊一下,结果,加焊完以后,还是一样。最后换了一片。结果,能进系统。看来是独立显卡的问题造成卡LOGO不过。
     总结:卡LOGO除了板子的外设问题外,显卡也是有可能的,尤其是这种APU的板子。

网友:
这种机器好像有NEC大电容  就是cpu后面那电容

网友:
显卡必须要换才能解决吗,植球不行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