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DELL VOSTRO 2420 图纸

楼主(2014-09-02):
时显时不显示,暗屏能隐约看到DELL的标志,换了屏故障一样,哪位有
的朋友发个上来!
暗屏
不显示
DELL

网友:
没有图纸,这台机器偶尔可以点亮,我把亮机时屏线接口电压情况用笔记起来,和不亮屏的时候对比一下,发现少了一个3。3V的电压,人为的接个电压上去,就搞定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