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g455gx花屏

楼主(2014-09-02):
外接屏正常,换屏也是花屏,花的不厉害,(就是白色变成黄色,但又不是所有的白色都变黄,开机的"lenove"变黄色,进系统后的花屏是屏幕上半部分抖动,下半部分正常,但白还是变成黄),感觉是屏线的问题,将屏拆出来,动动屏线无反应,把屏线外皮去掉,动一动还是没反应,然后用黄色透明胶带又缠住,却好了
过了一天顾客又拿过来,说又成了原来的那了,于是我又拆机,把屏线外的黄色透明胶带去掉,又好了,动动屏线也没反应还是好的,不知是哪的问题
问问大家,屏线里的没包绝缘皮的线是什么线??

网友:
你屏线插好了吗

网友:
没包绝缘的一般是地线吧

网友:
插好了,从昨天试到现在,依然好着

网友:
说又成了原来的那了,于是我又拆机,把屏线外的黄色透明胶带去掉,又好了,动动屏线也没反应还是好的,不知是哪的问题

网友:
那就把线该换掉好了!!

网友:
把屏线换掉不就好了吗,干嘛还要在那里弄,浪费时间,就等于是浪费金钱

网友:
没图没真相。

网友:
看来就是屏线问题

网友:
说了那么多,直接买根新屏线就是了

网友:
还是换根屏线吧

网友:
确定问题,就换吧!免得存在隐患!

网友:
屏线在路上

网友:
这种情况屏问题多

网友:
可以看看是不是屏接触问题

网友:
能否上个图,让我们这些新手见识见识一下

网友:
最好换个屏线

网友:
这么明显还不换屏线  要不用烟盒的纸 包看看行不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