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OB3306QP 去保护方法

楼主(2014-09-02):
求OB3306QP 去保护方法

网友A:
断开VS跟CS即可!

网友:
引用 网友A:
断开VS跟CS即可!

全部吗

网友:
引用 网友A:
断开VS跟CS即可!

还有没有别的方法

网友:
0B3316NQP 5脚 对地

网友(2014-11-11):
楼主有找到解决的方法了么灬。。分享下呗

网友(2015-01-18):
我也遇到个这样的机器 求答案

网友(2015-06-01):
引用 网友A:
断开VS跟CS即可!

是把4,5,6,11,12都挑起,悬空是吗?

支持 反对

网友(2016-02-03):
3脚悬空12脚接地应该没问题吧

网友B(2016-04-21):
怎么处理的呢?还是没具体方法?

网友(2016-06-07):
引用 网友B:
怎么处理的呢?还是没具体方法?

0B3316NQP 5脚 对地

网友:
悬空第3脚,12脚接地就ok

网友:
我也来试试看

网友:
我直接换了高压板了,现在在考机子!

网友(2016-07-15):
楼上每个都试下肯定有个行的

网友(2016-10-08):
没有更好的办法了吗

网友(2017-06-25):
不行啊 我试了

网友:
断开3脚,12脚接地。。不行啊 只有换灯管试。。

网友(2017-07-27):
我也刚刚遇到一个这个ob3306qp,有解了么?

网友:
谢楼主的分享。学习了,谢谢,收藏慢慢研究谢楼主的分享。学习了,谢谢,收藏慢慢研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