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425跳变正常不亮机

楼主(2014-09-02):
E425开机有正常跳变  但是不亮机  外接也不亮,开机后按开关可以迅速关机。不插风扇也听不到报警声,也不关机。加焊过显卡和北桥。CPU是A6的听说这种AMD的CPU容易坏,手里还没有这种CPU,哪位能判断下是不是CPU坏了?

网友:
CPU坏了,一般电流就不会正常跳变了

网友:
这还真不好推断就是CPU坏了!AMD的,北桥、显卡都有可能。

网友:
只能挨个换下试试啊,先换CPU!

网友A:
没CPU换,那没办法。上次有个电流跑2.0,也怀疑CPU。
但没CPU换最后算了,同行最后到淘宝买了一片板,换上去,但还是跑一样的电流。
这时候很大可能是CPU了,不过最后没听同行说了。
也不知道是不是CPU。

网友:
一般跳变    显卡或bios

网友B:
引用 网友A:
没CPU换,那没办法。上次有个电流跑2.0,也怀疑CPU。
但没CPU换最后算了,同行最后到淘宝买了一片板,换上 ...

这机器正常亮机电流是多少?  我这块板子可以跳变三次, 最高到1.3A,然后掉到 0.89A后稳定。

网友:
换个cpu呗.

网友:
引用 网友B:
这机器正常亮机电流是多少?  我这块板子可以跳变三次, 最高到1.3A,然后掉到 0.89A后稳定。

不是一样的笔记本。我说的另外的,给个参考。

网友:
这成本就增大了吧,又换CPU,又换板的

网友:
怀疑显卡或者BIOS的几率大、

网友:
电流跳变正常且你又能判断其能正常开机,是否考虑屏幕开机条件?

网友:
电流怎么跳的啊,用示波器打下内存看看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