智能终端设备维修论坛

楼主(2014-09-02):
东芝225机器用段时间定影盖板上就会有露水,盖板旁边正好有个出纸传感器,会影响传感器吗?
传感器

网友:
你检查一下露水是哪里来的,机器上有水当然不好了,肯定会影响的,找到根源,免除后顾之忧

网友:
会不会是使用环境湿度大 纸张和耗材吸附水分。

网友:
定影盖板上的露水,是不是环境不通风加上潮湿,而且机器上面正好有个空调,这样的摆法有问题吗?换个通风的地方是不是可以解决啊?

网友:
换个地方用吧 哥子 小心水多了给你烧了

网友:
感谢上面几位的帮助,我去移位置的

网友:
你的纸张有问题

网友:
打印机没啥经验,来看看。O(∩_∩)O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