技嘉GA-880GM-D2H 上ATX_12V内存电压就被拉低,高手来分释下

楼主(2014-09-02):
一片技嘉主板GA-880GM  上CPU内存电压0.5 不上CPU也是0.65左右,可是不插CPUATX_12V内存电压就正常1.5V.哪位神遇到过这问题

网友:
CPU的供电,时钟,复位都有 ?

网友:
内存电压低的时候,PWM芯片条件都量了吗?
5V和12V串路了也有可能。

网友A:
CPU有一个上管控制极和输出极相通,有谁有这图纸

网友:
换个电源试试!

网友A:
电源没问题,我都用我自己的电源

网友:
先修下试试呀,你不说CPU供电的控制级相通了?修一下!量下在上电的时候不插12V是量下12Vpin有没有5V电压,是不是串路了!

网友:
做不跑马 或是没过系统总线修

网友:
应该是后级的元短路把内存电压拉低了,AMD的时序是内存供电后发出PG开启CPU电压,查下内存到CPU的pwm芯片的EN

网友:
引用 网友A:
CPU有一个上管控制极和输出极相通,有谁有这图纸

换个cpu的pwm芯片看下

网友A:
还是修本子算了,板子没劲头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还是修本子算了,板子没劲头

兄弟那边维修本子(主板)什么价位?台式(主板)又是什么价位?

网友:
小白看不懂,只看不发言

网友:
是不是有短路的

网友:
正常的!很多技嘉都是这样,像你这么低的可能就有问题了!查12V

网友:
引用 网友A:
电源没问题,我都用我自己的电源

或许北桥有问题!

网友:
该是后级的元短路把内存电压拉低了,AMD的时序是内存供电后发出PG开启CPU电压,查下内存到CPU的pwm芯片的EN

网友:
低,我全做同行的,电路140  到显卡200
主板都是简单就搞,5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