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戴尔]
联想led改通用板

楼主(2014-09-02):
联想led的改通用板必须把亮度控制接上才正常,不知道是只有联想的这样还是所有led的都这样,原理也不清楚

网友A:
好多显示器都是这样的 ,直接把亮度短接开启信号上也行

网友:
引用 网友A:
好多显示器都是这样的 ,直接把亮度短接开启信号上也行

谢谢了下次试试    论坛上说短接是为了得到高电平  就是不知道什么原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