戴尔2420开机掉电

楼主(2014-09-02):
裸板上U 和内存 掉电 不显 循环自动触发 电流有跳变0.8-1.0几-0.9掉电,然后又触发 又掉。 不插内存不掉
内存换过,U 换过 BIOS 刷过, 显卡加焊过。 没辙了
这个问题该如何查起?

网友:
bios刷不了啊,你器件是不是25L6406E

网友A:
楼主你刷BIOS器件名是?我怎么找不到啊

网友:
看看是不是缺供电,把内存装上去掉显卡电感一端看看。或主板有短路现象

网友:
2420是什么CPU的啊

网友B:
估计少电压 或少信号

网友:
估计显卡不良

网友:
换板子了  我也忘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楼主你刷BIOS器件名是?我怎么找不到啊

主板换掉了 没修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估计少电压 或少信号

估计有啥用  问题是我查不出来

网友:
插内存和不插内存 电流是不是一样的?

网友:
酷睿3代I3

网友:
看看内存曹是不是有短路的地方,或被腐蚀了!!!!!!!

网友:
应该是哪路电压或信号不稳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