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40显卡挂了,手上没这个,用什么代换

楼主(2014-09-02):
前几天一个E40主板显卡被我整挂了,手上没有这个显卡,用什么可以代换。显卡型号是216-0774009       ATI的。大神们,支个招

网友A:
不是吧,e40的显卡型号不是216-0728018吗?这个显卡只能原型号代换的

网友:
不好代换,比较费时

网友B:
引用 网友A:
不是吧,e40的显卡型号不是216-0728018吗?这个显卡只能原型号代换的

我想楼主的应该是amd的板子

网友:
引用 网友B:
我想楼主的应该是amd的板子

不管是什么架构的,这显卡只能原型号代换

网友:
没有可以代换的

网友:
这显卡容易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