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昂达G41L ver:1.1主板图纸或点位图

楼主(2014-09-02):
    今修 昂达  G41L  主板    刚拿来  还触发并点亮几次  当把主板装到机子里 就不触发了     现求  主板点位图 或者图纸

                                                      谢谢

网友:
没有,昂达主板真的只能靠经验,跑线!不触发,按照时序查查呗!

网友:
再测下是不是电源外设的问题,我遇到过,光驱坏,导致的不触发,硬盘和硬盘线最小系统试试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