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ONY VPCEL-111T 不触发 求围观

楼主(2014-09-02):
型号:SONY VPCEL-111T
板号:S0206-1 Z50-BR MB_48.4MS01.011  mbx-252  amd集显主板
故障类型:按下开关0.00-0,01-0,00   估计ec有反应了
测试各电感阻值正常 无明显短路  ,无3.3v和5v的待机电压,这个应该是正常的,新机子为了省电,S5状态下会关闭3VALW/5VAL。不过我也不能百分百确定就是没有待机电压的。 找不到图纸  ,在坛子里找到bios刷后还是一个样 ,怀疑是桥问题但风枪吹下还是一样, 有没有修道过这个故障的指点下

网友:
大家都提宝贵意见啊

网友A:
休眠开关信号看一下

网友:
引用 网友A:
休眠开关信号看一下

一语惊醒梦中人啊  , 谢谢啊   搞定了

网友:
问题出在休眠上  搞定了  谢谢 zpf251424437的提醒

网友:
请问楼主 具体是怎么处理的

网友:
真是休眠的问题?

网友:
3  5V不确定想不管,按说应该有的,那你看看公共点有19V吗!

网友:
我也有一台不触发,休眠正常

网友(2014-10-19):
LZ 休眠那个位置啊  具体点l了

网友:
还真是一针见血啊

网友:
SONY 的很不好修呀

网友(2015-08-25):
也没图也没真像,就这样跑掉了。

网友:
说具体点,啊,楼主,休眠那里出问题了

网友:
额 休眠问题哎

网友:
休眠LID多少V?我这个是3.3

网友:
找EC脚位图,查南桥条件